HP CQ515还真不好搞

楼主(2012-10-22):
接515一台,开机无显示,拆机换U不行,刷资料不行,加焊南北桥不行,开机后键盘旁指示灯闪烁。求正解
资料

网友:
这机器是难搞,我接手的一个二修机,雷劈的,上家没搞好,我南北桥都换了,A_rst还是不停的跳动,这个信号是SB发出,会进NB的,然后通过一个与门复位其他芯片的。难搞啊,不过我的南北桥都是旧的,改天买新的44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