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开机过热死机的,慎用鲁大师温度测试

楼主(2012-10-22):
今天来个HP4416S的机器,据说是开机1个多小时死机,有时死机频繁,摸出风口,有风排出,散热器不是很糟糕的那种,就用鲁大师测试温度,结果2分半后死机,那就是温度过高保护了,报清灰价,拆机清灰,拆机过程中还愤愤不平,这机器应该会烧芯片啊,咋会死机都不烧啊。悲剧就出现了,清灰好,不亮机了,上诊断卡,确定是显卡,真是戳啊,客户咋想,大家都会明白的,结果就是拿了清灰的钱,修了显卡,还被客户心里鄙视一通,真是不值啊,显卡已经扛不住了,被我用鲁大师,载在我手里啊!!!

之前,有个DV3000的965,进系统花屏,也叫我跑鲁大师,彻底显卡挂掉了,那个还好说,今天的真不好给客户解释,只能说鲁大师的温度检测太强大了。

网友(点评):
别推卸责任,你应该告诉他是显卡问题。拆机后顺便帮他清理下灰尘,他还会感激你。同样的一件事情给两个人做这差别很大啊。LZ要多多学习怎么去与客户沟通。

网友:
呵呵  成也“大师”,败也“大师”!

.....喂我要收版权费的

网友:
你做软件测试为什么要告诉客人?直接风枪吹一下不久ok了。 更况且,本来就需要维护的机器 你竟然敢直接加压?那也算你倒霉了。今天不坏 明天就坏。

网友:
那碰到这种机器怎么做呢?从哪儿判断是过热引机的呢?

网友:
哥你热机器拆机来吧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也清灰,但等冷却之后,只拆风扇,不拆散热片!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个索尼的AMD独显,客户说玩游戏偶尔会白屏,我跟他说显卡块坏了,但还没坏,建议先清灰用到坏再换显卡,客户同意了,后来叫学徒清完灰告诉我不亮了,由于之前跟客户沟通过了,客户也理解,显卡刚好坏了,结果就同意换个新的显卡

网友:
清什么灰啊?你们这些人就是瞎来,像这种情况,直接报显卡坏,收换显卡的钱,搞清灰的事,为什么你们要反着来呢?!清灰清灰,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我的营运项目里没有清灰这个收费项!

网友(点评):
还是蓝快兄弟说的对,直接报显卡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听说了不少,不过自己是没怎么遇到,我们都是用EVEREST来测试温度的,不需要安装,绿色板,插上U盘就可以读出BIOS 温度,准确给力。不过  软件问题引起显卡坏很少的,都是拆机过程中导致的。

网友:
软件能引起硬件的直接损坏?

网友:
抱着一颗学习的心!!

网友:
    反正我一般不用它跑3D  之类的东西,我只是单纯的测温度

网友:
是啊,本来就散热不良的机器,还加压啊。。

网友:
沟通很重要,看你怎么跟客户说很重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后,以后经验就更多了。

网友:
估计是拆机造成原本的虚焊开焊

网友:
你肯定是没等机器凉了就拆了

网友:
维修难啊

网友:
维修这条 不好 走啊 ,新手更难啊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不要用鲁大师,用毛毛球比较好

网友:
和软件无关吧,本身显卡就有问题!

网友:
应该在场测试到有问题了以后再和客人报价。这样可能风险要小些。做显卡的时候也要报风险啊。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还是先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有问题还加压?直接测下待机的稳定不就可以了?清理完之后加压测下应该也不会就坏

网友:
这谁也不怨  只能怪你自己啊  妄自下结论啊   鲁大师测试是为了证明高温引起关机  这种情况显卡是什么情况你应该是很清楚啊

网友:
还好,搞定了,下次小心一点,个人估计,不是大师的问题,应该是你拆机器导致的。

网友:
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经验,多谢坛友们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