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两个NV单桥主板加电30秒掉电

楼主(2012-10-23):
修两个NV单桥主板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感觉桥虚了,加焊后正常也亮机了,但30秒内掉电再开机还是这样.去掉12V供电也掉电,人为短接绿线不跑码,但不掉电,不加CPU也不掉电,怎么修?

网友:
CPU 温控线 查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经常遇到,都不知道无从下手

网友:
重做桥   我有桥做了11次才成功

网友:
做11次也成,我做不了.现在我这两个板子只要是不跑码,就不掉电,一跑30秒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