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实达CPD KP-770打印机乱码!

楼主(2012-10-23):
客户送修实达CPD KP-770平推针式票据打印机,描述故障为打印乱码,重新安装驱动故障无法解除,怀疑是主板损坏,另经检查发现进纸感应器不灵敏,无纸情况下不显示缺纸,反复进退纸有时会显示缺纸,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自检会不会乱码?
重新恢复一下出厂值看看。

网友:
请问如何自检?如何恢复出厂值?

网友:
自检的方法要自己试试了,一般都是按住某键后开电源,如果自检正常就先换换一根打印数据线,换了还是那样的话就可能是打印接口有问题了,检测纸的问题可以先清洁一下传感器试试。

网友:
谢谢!纸感器的问题可以忽略,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乱码

网友(点评):
你试过自检了吗?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现将这款打印机的维修记录告知大家(已解决)。综上所述,尝试开机自检,放入A4打印纸一张,按住“设定”按键不放,打开电源,自检结束松开“设定”键,开始自检打印,结果显示自检正常,说明主板没有问题,然后检查数据线,打开数据线接头发现一股很细的铜线劈开了,断的另一股搭在了别的线上,将该线用一字螺丝刀挑开尝试,问题解决,希望能给后来的朋友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