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缷大型的插件

楼主(2012-10-23):
大家好。台式机主板上,很多大型的插装元件,如USB接口,键盘鼠标接口、PCI--E接口、VGA接口、内存插座、CPU插座等,这些元件怎样拆缷?特别像USB接口之类的很有可能更换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烙铁、吸锡器

网友:
看看月饼老师的视频,会有启发滴,呵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

网友:
已经看了月饼老师的视频,晚上回家试试。谢谢。

网友:
锡炉最好用,但是要银子。像声卡座、VGA座、ps2座、usb座我是用风枪吹的,PCI-E槽、内存槽目前没办法搞。

网友:
月饼的焊接技术。很厉害。没有风枪。只有一把30W的电烙铁。拖焊差!

网友A:
USB接口,键盘鼠标接口,VGA接口一般我是用风枪,内存,PCI-E类似的用锡炉,CPU座子用BGA

网友:
用风枪做这些时,一般温度调多少度?吹到什么程度?我今天用风枪试了试,温度调到480度,风速最大,可是要加热1到2钟才能把锡吹化,这时候主板已经基本要糊了。还有点地方主板的表面已经鼓起来了。吹的一个VGA接口已经因为长时间受热变形了。用尖嘴钳夹下VGA接口时,还带断了两根信号线。到底怎样做才好呢?有的说用锡炉,没用过呀,锡炉效果怎样呢?用过锡炉的高手,能不能给介绍几款好用的锡炉,最好带价格。

网友B:
踢炉我用着,温控的,小锡槽。六百块。

网友:
这个用风枪得话  ,需要把风枪的 那个头给去掉吹,如果是无铅的 先用烙铁加有钱锡丝焊接一次啊在用风枪 很快就下来了了,在大型的 就只能用锡炉是最好的 选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键盘鼠标接口,VGA接口一般我是用风枪,内存,PCI-E类似的用锡炉,CPU座子用BGA

锡炉 是什么东东啊!貌似老师没有介绍啊?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踢炉我用着,温控的,小锡槽。六百块。

给个图片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图片可以不?

请看我这个帖子,里面有换内存槽的图片!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16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炉 是什么东东啊!貌似老师没有介绍啊?可以分享下吗?

使用的时候,在里面放上锡条,也有锡槽是方形和长方形的,看自己需要买什么样子的,调好温度,待里面的锡融化之后,在板子插件下面涂上助焊剂,板子放在锡面上,待焊盘里的锡融化之后就可以把插件去出来,很方便的。

网友:
看来锡炉是个好东东,用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