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0,LA-4114P有温控吗?

楼主(2012-10-23):
这部机器开机显示十多秒后掉电,掉电后摇拔电源再插上才能再次开机,开了显示了还是会十几秒掉电,是掉电保护起来了,放一段时间冷了再开显示了大概会变成30-40秒后掉电,估计可能温控有问题,不知道这板的温控IC在哪里。。。有人知道吗?还是直接CPU控制的?CPU是AMD的,但手头还没有这种CPU,有大侠知道温控是哪个控制的吗?

网友:
才几十秒!应该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PU1B CPU过问检测
pH1电阻

网友:
顺着风扇接口查就能找到、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此机已修复,不是温控问题,刷个BIOS好了,感谢5楼,第一次见BIOS问题会掉电的,呵呵,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