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T问题 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2-10-23):
最近买了台360T 做桥 的成功率特低  之前用其它BGA没出过这问题
估计可能是温度问题   求用过360T的朋友 给各芯片加焊温度
不能在废下去了  在这样下去我就要破产了。。。。。。
台板单桥
台板AMD桥
台板北桥
台板集成桥
笔记本显卡 北桥 南桥等

网友(点评):
用过测温线没?好的曲线是:测温线上的温度曲线和锡球融化的曲线基本吻合。

网友(点评):
版主大人,余哥说的对,加热曲线是参考用,并不能套用。一定要参照光盘里的调节曲线方法自己调节一个适合当地温度和湿度的曲线。

网友:
不知道,我买的是280T,还没有开机干过呢,楼主这帖子真让人心寒

网友A:
75  145  185  215  245  265
70   60   60    60    60    60
下面各加20度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在严寒的地区修本啊,这种温度看起来都吓人,我做无铅北桥235上,245下最高了,再高估计芯片要裂了

网友:
环境  人机结合都很重要

网友:
有关返修台温度曲线设置问题,可以咨询下售后。
QQ:2859580537
电话:0755-61502186

网友(点评):
325.。。。我吐了。你测温线测的多少呢?你的风嘴高度多少呢?这些拍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铅的球 我都开到325 有的都不化

老大,温度,每个人心中的都有一个曲线,曲线是死的,人是活的,跟着感觉走,一定行。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温度,每个人心中的都有一个曲线,曲线是死的,人是活的,跟着感觉走,一定行。祝你成功

晕 来回调 测试 这板子废的还不关门才怪

网友(点评):
不要太过,看重别人的曲线,适合自已的才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5  145  185  215  245  265
70   60   60    60    60    60
下面各加20度

325度。。。芯片要爆了。。我用的260  还可以

网友E:
兄弟  机器要看地点用的!我的是2年前买的  我在江苏  我只是在无铅NV ATI 的曲线 温度上调了5度  第二段用来预热时间时间长一点  第3段 第4段 时间加长了10秒  基本对付单桥 631  南北桥 都是那段 基本OK!  一般情况下换桥 第四段结束就可以拆和停止了  当然怕出事 第四段 可以手动在延长一点时间!但是拆有胶的就麻烦一点 要重新设置!  个人总结  温度下面高一点没事 千万上面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 来回调 测试 这板子废的还不关门才怪

有没有用测温线,用废板跑一遍温度曲线试试看?

温度都到了325度了,要么机器温控出问题了,要么操作方法不对。

不是让你来回调试,用一片废板就搞定了。

网友F:
前天刚买了台360,叫朋友帮忙操作了下,都按自带的两组曲线(因为个人觉得深圳跟福州温差大致相同,就不改了),拆桥感觉还行,具体还没多试

网友:
我的无铅也拆不下来,都搞坏了几片板了。

网友(2013-03-16):
我买的也是360T,因为我是用废板,拆桥的时候听到有一两声像爆桥的声音,因为本身都是没有打算修的主板,也没有试是不是爆桥,我是这样设置的,设置为9段,温度是慢慢加的,开始按启动后,温度上面的到达120度左右时候,保持8-10分钟,然后直接继续加热完毕,反正845的主板加焊北桥。还有现在965的笔记本换显卡都是一个曲线直接到位的,我是重庆的。

网友:
还修了几张显卡,都是这个曲线,7600GT显卡植株,还有几张显卡加焊GPU,都还没有出现没有加焊坏过,因为加焊了就可以显示了,还有,我有张7600GT的显卡,GPU的表面有很多鼓包,但是还是能用,因为加焊次数太多了吧,因为早上刚起床,还没有洗脸,我也没有高清的数码相机。所以不能上传照片

网友:
120秒时间太长了不坏才怪。

网友(2013-06-26):
得多学习BGA使用经验才能入手了

网友(2015-06-13):
看到360T这样有点怕,本来想入手。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D:
325度。。。芯片要爆了。。我用的260  还可以

时间要那么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机器要看地点用的!我的是2年前买的  我在江苏  我只是在无铅NV ATI 的曲线 温度上调了5度  第二段用 ...

能不能发个BGA曲线设置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刚买了台360,叫朋友帮忙操作了下,都按自带的两组曲线(因为个人觉得深圳跟福州温差大致相同,就不改了 ...

能把BGA的曲线发给我吗?买了个二手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2016-08-25):
还是温度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