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玩游戏就掉电

楼主(2012-10-23):
机型HP DV4
板号 LA-4102P
用鲁大师监测温度都正常,压力测试都不会掉电。一玩3D游戏就掉电,(有时进游戏就掉,有时能玩几分钟)掉电的时候有待机电压,按开关能马上开机,我已经换过系统,换过硬盘了。不知道要怎么查了,太奇怪了!

补充内容 (2012-10-26 21:52):
问题解决,通过示波器监测各电压掉电瞬间的波形,找到是显卡引起的掉电,在掉电瞬间,显卡电压有个向上的尖峰,然后直线下降,换了滤波电容后,没在出现掉电,在换上原来的电容也不掉了!!

网友:
显卡门机器,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懂行的人来回答一下呢!

网友A:
已经很明显嘛,散热问题比较大,其次是显卡

网友B:
换个CPU和内存试试看看。

网友:
一玩3D游戏就掉电,就这现象来说是显卡问题。

网友C:
嗯!是显卡的问题,你你给显卡上加个铜片或把风扇改为常转,也许会好点的!

网友:
N=你先清洁,然后看看是不是显卡,有可能是CPU电容.

网友D: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上课问月饼老师的那个人啊,不是告诉你了,滤波电容不稳定换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明显嘛,散热问题比较大,其次是显卡

温度都不会超过70度 怎么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和内存试试看看。

连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显卡的问题,你你给显卡上加个铜片或把风扇改为常转,也许会好点的!

显卡正常待机不会超过50度,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不过超过70度,而且不掉电 ,铜片也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上课问月饼老师的那个人啊,不是告诉你了,滤波电容不稳定换换看看

昨晚没听清啊。换显卡供电淲波电容?

网友:
你考虑下 散热器吧!

网友:
只要是用鲁大师加压温度不高,肯定和散热没有关系,应该是芯片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要不加焊一下显卡试试??这个可不好说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门了,楼主。

网友:
可以更新驱动试试! 有没排除CPU跟内存?重新更好新的硅胶

网友:
楼主检测下显卡的电压是不是稳定?单独用电池掉电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嘛?怎么解决的?求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