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点的主板都没有PCI插槽了。测试卡不能用啦

楼主(2012-10-23):
这个怎么搞搞。好像没看见新的MINI PCI检测卡啊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  修板不好修啦    遇到这种不是保修  就是换班

网友:
诊断卡生产厂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了吧。^_^

网友:
现在很少修台式机主板了 。。新板暂时直接保修。。以后应该会出那种诊断卡。。

网友:
所以有时候还要用示波器看下内存过没。。。

网友:
所以暂时修的话还得靠经验了哇

网友:
按照以前的老方法是不行的

网友:
诊断卡应该连接几个信号就管用吧,个人猜的,高手给解答下。

网友:
新的PCIE没有LPC总线经过,只有差分信号而已,还好我们不修主板。。。。。

网友:
这种板子以后是示波器的用武之地的

网友:
  可不是吗   用波波啊

网友:
暂时修的话还得靠经验了

网友:
用pci-e转pci卡

网友:
两年内应该修不到吧。  这是两年后要烦恼的事情。

网友:
对修台机主板没兴趣

网友:
热切期待神卡出现

网友:
先准备好示波器,在等厂家能否做成USB的测试点,不过修板子几个能赚到钱罗。

网友:
新主板没有pci,但也还在保修范围,不用我们维修,以后会出新的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