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非通病造成联想SL300显示正常,但是背光不亮。

楼主(2012-10-23):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联想SL300独显的机器,显示正常,但是背光没有亮。嘿嘿,以为是通病引起的,心里有点开始偷笑了。二话不说立马拆机量电电压,果真如想象中的一样,没有19V输入。嘿嘿,为了方便从保险丝这里直接拉了一个电压过去,就开机试机。可是,开机一样是背光不亮。用万用表量了屏口的几个电压。19V、3.3V、3.3V都有的,屏的接口附近也没有短路的电容。这回心开始凉了。这个故障一直修两天了都没有搞好、、、、、、
在此也共享一下,联想SL300电路图点位图
上传一个联想的点位图查看软件

SL300 独显.pdf

SL300 独显点位.zip

网友A:
感觉是你屏的问题你换过屏了吗,高压板你换个试试

网友:
屏换过了,是LED的。换了也是背光不亮。手上没有屏线,屏线没有换过。请问,我发的那个电路图,如果要LED背光亮的话,需要那几个条件?

网友:
电压到屏没有

网友:
屏上面的供电也有。

网友B:
你看了我的电路图中,会不会是主板这方面出了问题的呢

网友:
测高压板pwm ic  看是缺供电还是保护

网友C:
屏工作条件都有了,看看到屏上是不是也有了 ?    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看了我的电路图中,会不会是主板这方面出了问题的呢

升压板在屏上是吧?你换了屏也不亮对吧?在主板上接口电压都正常?这电压送到屏上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板在屏上是吧?你换了屏也不亮对吧?在主板上接口电压都正常?这电压送到屏上没

屏线量一量,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偶也想知道,请修好了通知一下

网友:
换换IO吧
有可能会有想不到的效果哦

de.
背光开启信号来自哪里?瞎忽悠
亲,看清楚,人家条件都够了...

网友E:
亲,你的屏线可换了,再要不主板上的槽给拖一下吧,上次修一台机没背光条件都有就是不亮,都换过了,没撤了,拖一下糟,我曰 ,竟然亮了..我杯催,内牛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工作条件都有了,看看到屏上是不是也有了 ?    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屏线断了~~

屏的供电也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板在屏上是吧?你换了屏也不亮对吧?在主板上接口电压都正常?这电压送到屏上没

是的。屏下连接着知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你的屏线可换了,再要不主板上的槽给拖一下吧,上次修一台机没背光条件都有就是不亮,都换过了,没撤了,拖一 ...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我现在就把主板的槽给拖下。有结果就告诉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亲,你的屏线可换了,再要不主板上的槽给拖一下吧,上次修一台机没背光条件都有就是不亮,都换过了,没撤了,拖一 ...

兄弟,我的运气不好,拖过了,一样背光不能亮啊。暗屏啊。如果是LCD的话就可发用一个万能的高压条来改就好了。但我这个是LED的,难过啊///

网友:
LED 屏背光不亮让我也很头疼,不知道该 如何下手

网友:
背光电路没那么复杂,楼主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再找个屏换换呀,

网友:
背光电路没那么复杂,细心检查吧,一定成功。

网友:
什么叫瞎呼悠。上次我帮人家修一个DELL 的就是这样。电压什么都有。暗屏无背光。我是弄了半天不出来。最开始他自己说IO坏了换了IO的,后来他把自己的那个IO 换回去了就有背光了。
反正我要说的就是刷下BOIS  换下IO 就这么着,难道你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
你就看一下屏驱动板上LED灯条供电部分,电感、电容之类的,我以前也遇到一个上网本,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运气不好,拖过了,一样背光不能亮啊。暗屏啊。如果是LCD的话就可发用一个万能的高压条来改就好 ...

你量屏线这头的亮度调节主供电屏供电可和那头的通.不通的就飞线瞅瞅..要不直接先刷个BIOS...SL300认不认屏码片,有的话搞一个屏码片刷刷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BIOS看看

兄弟听你说刷了一个BIOS。结果背光还是不亮,真杯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量屏线这头的亮度调节主供电屏供电可和那头的通.不通的就飞线瞅瞅..要不直接先刷个BIOS...SL300认不认屏 ...

我量屏线这头的亮度调节主供电屏供电与屏的这边是通的,BIOS也刷过,就差你所说的屏码片没换。兄弟你有没有这个屏的码片?给个让我试度

网友:
灯管烧了吧 要不就是高压不行了

网友:
量量屏线,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背光开启和背光调节呢?

网友:
显卡不良,也会造成此种情况...

网友:
主板大概是好的,主板上的b+进来还要到屏上的升压电路升到26v左右才点亮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量屏线这头的亮度调节主供电屏供电与屏的这边是通的,BIOS也刷过,就差你所说的屏码片没换。兄弟你有没 ...

照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屏码片的可能,,要不刷一个DELL的码片试试,,

网友:
DELL的机器确实有两个信号到KBC的

网友:
LED现在也有通用 通用高压了

网友:
换换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屏的问题你换过屏了吗,高压板你换个试试

谢谢你的见解,再换一个屏就可以显示了。原来我的第一个屏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显,还是以不是屏造成的,走了很多弯路了,发后换配件都要换多几个试试才行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屏的问题,再换一个屏就好了。唉、、、、

网友:
LED屏真的难搞

网友:
LED屏 就 是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