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9寸 S19A330BW 开机提示无信号一例

楼主(2012-10-23):
昨天本人也碰到  三星 19寸 S19A330BW  开机提示无信号一例,驱动板上的25X40BSIV BIOS芯片  的程序出错,刷了一个新的BIOS 就好了!

259.59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95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9寸 S19A330BW BIOS

网友:
这个三星 19寸 S19A330BW  ,开机提示无信号的故障,应该是一个通病,我都搞了几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好.下次我遇上照此来

网友A:
已下载,请问楼主是用用什么编程器刷的?是液晶编程器还是取下芯片刷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三星S19A330BW

网友:
三个BIN文件怎么用,哪个是.

网友:
通病 不过修好了就很厉害了

网友:
是通病 漂亮的花瓶 一点不实用

网友:
又没积分了 真难啊 !

网友(2012-11-22):
编程完毕,不能校验。

网友:
秒杀的情况

网友:
你的这个机器用的什么屏啊

网友:
我刷了第一个成功了~·想问一下,为什么里面会有三个文件呢?

网友:
原机读取   接信号无显示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下载,请问楼主是用用什么编程器刷的?是液晶编程器还是取下芯片刷

用CH341A 24 25 芯片编程器  25RMB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H341A 24 25 芯片编程器  25RMB一个

要取下芯片刷

网友:
问下是 25X40 程序吗  我今天说了一个刷错了  原来是有信号接主机没有显示 现在刷错了不通电了  帮忙解决下  原来的程序没有保存 你发的里面有吗

网友(2012-12-23):
终于刷好了 ,呵呵 谢谢楼主无私贡献啊!!赞一个!!

网友:
可以不拆机,用三星原厂的升级程序自动升级就可以

网友:
S19A330BW  ,开机提示无信号的故障

网友:
此三星通病很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了,今天我也接到一台型号一模一样的,同样是刷了你上传的第一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给后面的兄弟以借鉴,我用的西尔特500P刷的,刷写成功,不能校验,一样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
我正需要,谢谢

网友:
我刷了第二个程序就正常了

网友(2013-02-04):
红色后盖机型,屏号一样,刷了正常使用

网友:
下载一个在线的升级程序不用拆机就能刷好程序

网友:
不需要编程器,三星官网下载程序到桌面 解压 程序 然后鼠标放到程序上,更换损坏的三星显示器  摸黑点击鼠标两下。过一会 有的时候要半个小时 就好了。 第一次我等的时间可长 ,我又换了个好显示器 看到还在刷呢,就又接上了。也没有什么问题。想把握些就用teamviewer 远程 点击 查看

网友:
不错,正好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
通病网上有卖的。

网友:
不错,今天刚修复了一台

网友(2013-03-15):
我接到一台,我这个屏是M190MWW4   能写这个程序不?

网友:
好的刷坏了啊?

网友:
学习了  有没有自动升级的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文件

网友:
液晶显示器出现无信号的提示大楷会是哪几个方面的事 从哪里开始排查

网友:
这个三星,开机就爱出这问题

网友:
是一个通病
  不过我们公司的都不用看什么 直接刷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
积分不够啊 怎么下。

网友:
可以不拆机刷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