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开机就显D1

楼主(2012-10-23):
小弟是菜鸟,ECS板子,插上卡,D1,不动,插拔内存开机还是不动,南桥 北桥 IO 都不烫,电池有电,其他各大供电都正常,百度搜索无果,无耐,RTC CLEAR ,跑马了,,为什么没有拿到手就CLEAR,因为之前清过的,这么隔了几天就不行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有高手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吗?CMOS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精英板跑D1有些是正常的  看复位灯有没有闪烁  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精英板跑D1正常,接显示器就亮了,有的DELL板还不跑码就亮了。

网友:
小弟愚笨,开机就是D1,RTC CLEAR 清下就OK,断电过一会,还是跑D1,刚刚换了个32.768 一切OK。

网友:
供电正常,复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