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30M之IT8512

楼主(2012-10-23):
联想C430M,现象:不开机。拆机无腐蚀,板子干净。量各个阻值均正常。待机电压正常。南桥,EC都起振。触发开关,EC125脚有高低变化。测量D22,1脚段有3.3V高低变化,2脚却一直0V。映象中2脚应该也有3.3变化。但是是0-3.3。难道是南桥问题?因为以前同门师弟修过一台2修机,和我现象一模一样。换过南桥,换过EC,刷过BIOS。问题依旧。所以决定先不动桥。先查ECIT8512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换EC无果。ACIN 3.3V,MXLID# 0V,RSMRST# 0V,D/C# 3.3V。感觉问题在LID上。查LID#是+3V经过D6产生,但是+3V是触发以后才有的啊?实际测量+3V没有。难道LID#是触发以后才有?因为此款机子时序不熟悉,网上查资料也没有。只好回到南桥,后来和同门交流得知此ec要先发发出S5_ON去开启3V_S5,5V_S5南桥供电。测量开机没有电压。测量PR60只有8V,图上标识是15V。测量阻值正常,烧机也烧不出。后来越修越乱,没法子又回到了LID#上的+3V。查到是3VPCU经PQ50转换而来。没办法直接短接PQ50D S级,待机变高。直接烧机烧+3V。电阻pr93发烫。取掉PR93和PQ29,问题依旧。修的头昏脑胀,越来越糊涂。又想着为什么15V偏低,却又烧不出?为什么+3V不对,烧机却是PR93发烫,电阻却没问题?我这问题和我同门是一样的。
过程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是乱七八糟的是网卡坏了。网卡灯不亮,不发烫,阻值正常的。其他的都是正常的,EC那些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3V是给南桥供电的。我想那PR93那一路应该是保护作用的。
有点乱,大家就记住结果和ec的工作时序就行了。就这两点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