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屏线坏,其它都正常显示器应该亮

楼主(2012-10-23):
我家的显示器前面电源灯不亮,换新通用电源高压板后显示器灯亮,屏不亮

我想请问下屏线坏,是否可能导致屏不亮。

网友:
如果屏线坏了,高压版正常的话,应该是白屏。

网友:
灯管 线有接好吧,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板,还是要改的,看下ON有没有接好

网友:
显示器灯亮,屏不亮

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白屏可能是屏线

网友:
一般很少不亮   要不就是花屏 要不就是白屏

网友:
一般不会不亮

网友:
把屏线拔掉,看看会不会白屏。有时候屏线插不好会导致屏不亮,但不是所说的黑屏。

网友:
屏不亮呀,ON接好了的,显示器上指示灯都亮的 。但是不管接不接信号,都是绿色

通用高压板改的,只有4条线,12V 5V ADJ  ON/OFF

网友:
不用插屏显高压也会一直工作 灯会亮

网友:
问题解决 ,原因为电源高压一体板问题。换后,不接屏线,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