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本子充不进电,而且运行慢

楼主(2012-10-23):
这个本子配置是T8100,2G,8400M显卡,刚拿到手电池还有点电,后来因为没有原装适配器,一直用一个做工比较差点的适配器插电使用

戴尔非原装充不进电我也是知道的,但是后来换了一个做工比较好的适配器,能在系统和BIOS里面检测到电池,但是电量一直都是0%,一点都充不进,系统里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就是没见电量增加一点

现在问题是,这个CPU本来速度是蛮快的,现在运行起来很卡,原先用鲁大师跑还能得1200的CPU,现在只有一般600多点,BIOS里面那个好像是自动省电的也关闭了,开了那个更加的卡,有时桌面点刷新都要两三秒
CPU温度平常也就40度不到,显卡稍微高点50多点,把电池拆掉还是一样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也用过可调电源来测试,像这种情况还会有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来个人指点一下好不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因为你之前用的是非原装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