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3 笔记本屏幕的问题,外接显示器是好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2-10-23):
DELL i3 笔记本屏幕的问题,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型号记不清了。因为没过保,客户拿回去了,想知道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谁修过哦这样的问题呢!!
图片:

网友:
应该是内屏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做一下显卡应该OK。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0
万一是屏坏了呢
外接正常,也是显卡的问题见得多了
外接好的 还显卡呢 无语

网友:
第一屏线,第二屏自身的问题,这个机器不插屏会报警8声

网友:
接外接没事,显卡问题不大,先换个屏,如果没好就应该是屏线了。

此言差矣,显卡外屏通道好的,接外屏完全正常,我的老联想机器,花屏,接外显完全正常,显卡虚焊了。。

网友A:
楼主深圳宝安的吧!这机子我貌似接过!应该是屏的问题!它是屏抖动!显卡问题不大!也怀疑是屏线!但没过保!不敢拆!我看到桌面有麒麟的文件夹!!应该是我前2天接到过得!

网友(点评):
这人怎么拿个没过保的机子到处修

网友:
9成是显卡问题。

网友:
觉得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啊,VGA外接跟LVDS模块根本是两条腿,我觉得先用排除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分两路的。 外显有显示,不代表显卡没有问题。

同意vga传输三原色行场屏接的lvds

网友:
接口重插一下

网友:
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和屏线吧

网友:
嗯!先换屏线    再换屏         最后考虑显卡的故障

网友:
显卡的问题,做一下显卡

网友:
第一屏线,第二屏自身的问题,我感觉平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深圳宝安的吧!这机子我貌似接过!应该是屏的问题!它是屏抖动!显卡问题不大!也怀疑是屏线!但没过保 ...

河南郑州的

网友:
只能讨论一下啦,机器没有了

网友:
把屏线在屏的那一头重新插一下试试,应该 能好

网友:
开机按F2进BIOS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关机状态下按D键不放再按开机键,屏幕销售纯色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显卡输出有两路,外显只能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