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笔记本WIN7系统在出租房分的网线不能上网改成XP就可

楼主(2012-10-23):
如题 WIN7系统笔记本在其他地方可以正常上网 拉到租房(路由器-交换机分出的)就不可以  但是装XP的系统就可以了  究竟哪里没设置好 望赐教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原来的win7系统的IP手动固定了。和原来的网关或者dns不一样。你重新安装了应该xp变成自动分配了。所以能上网。

网友:
嗯!这个绝对不是系统的问题,你要不把IP地址改为自动获取或先禁止一下再重新启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这个问题了

网友A:
IP和DNS都是自动的 不单一台 试过几台都如那样

网友(2013-01-04):
引用 网友A:
IP和DNS都是自动的 不单一台 试过几台都如那样

这个问题我有碰到过是内部网有人加装了无线路由导致IP冲突这 这个问题也让我查了一个小时后来实在没办法XP能上网WIN7不能上网让人费解后来一个个房间查查到有个房间客户加了个无线路由  后来房东叫客户不能加路由在查到他私自加就不让他家上网   从此以后在也没有出这种怪事了

网友(2014-01-05):
遇到过这种现象,XP插上去就能上,WIN7插上网线出现黄色感叹号,但是进网络里面查看,发现能获取到IP地址,也有数据交换,就是上不上去网,手动指定IP也是上不去!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