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显卡高手在线吗。急急急

楼主(2012-10-23):
测了电压都有了。就是没显示。诊断卡。130E·上BGA 烤了 核心。依旧·····求解·

网友:
一来就做BGA,你测过显卡时钟 正常了吗,还有显卡
BIOS正常吗
为2R不死心
大师 BIOS坏,和不认卡有关系吗 我没有BIOS心片,也能认到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再上BGA呀,有的显卡就BIOS爱坏的。龙其七彩虹的。
为2R不死心
大师 主板都不认卡了,BIOS刷进去有用吗, 没有编程器怎么刷啊

网友:
最后就才换GPU,慢慢来。

网友:
直接换 GPU。解决。测得来。时间不等你。

网友:
来自: 安徽合肥
晶振有时也容易坏哦

网友:
卡什么型号的,,如果没有价值的型号丢了算了,没有必要在搞了,搞也搞不出啥 技术出来,,在买一片算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怎么好修电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