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US2H 跑52,球大仙给个丝

楼主(2012-10-23):
GA-MA78GM-US2H 跑52后就停下了,复位灯长亮,换过CPU,内存,刷BIOS后无果。感觉是档在外设了,求大仙们给个丝路,小弟顺丝修板,谢谢了。

网友A:
复位灯长亮
就是没有复位,查查复位电路

网友:
是一上电就显示52 还是前面跑码正常到这以后不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长亮
就是没有复位,查查复位电路

已经开始跑码的了,停下后复位灯才亮的。

网友B: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 在复位 ,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C:
装上喇叭,拔掉内存看看有没有报警,没报警按不检U查,有报警的,你加个显卡,不用集成显卡试试看。再不行,我估计是桥不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上喇叭,拔掉内存看看有没有报警,没报警按不检U查,有报警的,你加个显卡,不用集成显卡试试看。再不行, ...

试了,不插内存有报警声,加了显卡也是跑52,没有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 在复位 ,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

复位电路已经正常的了,这板只要不跑码,停下来后,复位灯就长亮。

网友:
没的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了,不插内存有报警声,加了显卡也是跑52,没有桥代换

拔内存有报警的话,就锁定内存或显卡与桥之间,集成显卡的话,就内存到桥部分的机率非常大了。建议你先用内存卡,测好内存的主供电,系统总线,时钟,负载供电等,再打一下卡上的数据阻值,应该会有发现的。

在我理解,如果跑完了C1或D3后,到2B或2A以上,应该是基本检测完成,在2B之后的代码应该是装载BIOS数据到内存,供给CPU处理的过程,在2A、2B显卡之后产生代码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内存载入给CPU用的资料出错,如果内存坏的,应该显示有画面,出现提示让你放入A盘重写BIOS之类,只有内存数据线出错的话,CPU应该是没有办法读到已装进内存的BIOS信息,或者跟本就没有装载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不插内存有报警声,加了显卡也是跑52,没有桥代换

嗯,等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内存有报警的话,就锁定内存或显卡与桥之间,集成显卡的话,就内存到桥部分的机率非常大了。建议你先 ...

嗯,重植了桥还是一样,没桥换,只有先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