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mos全拆了,12V还短路,还有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2-10-23):
显卡的mos全拆了,测12V还短路,会是哪里了,电容没有鼓包,而且是那种铝壳的,应该不会跟这个有关吧

网友:
GPU供电芯片及驱动芯片,GPU,等等,打12对地的值,一边打一边拆,总会找到的。

瞎说,GPU短路的话12V会短路吗??你有见过12V直接进GPU的吗?

网友:
烧鸡大法,通常会烧到GPU发热,也就是铝壳下面那个大的

网友:
点击。。。。。。。。。。。。电击法

网友:
你有见过12V直接进北桥的吗?在845主板上,12V保护经常是北桥造成。怎么解释呢?不一定是桥有12V,但GPU可能设计某个保护电路,涉及到12V的电路,如果条件不满足,直接给你断掉12V的电,这是有可能的。

网友:
高端的显卡阻止为0的也是正常的,

高端卡阻值很小,但绝对不是0,而且是指核心供电对地的阻值,人家说的是12V短路,与核心供电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贴片电容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12v贴片独石电容也拆下,一般找不出原因的12V短路都是这些贴片独石电容引起的,大的那些

网友:
不好说 小到一个贴片电容都有可能, 我一般查了MOS和管理芯片以后 就直接拿下核心了.

网友:
12V电路上有一些贴片电容,这一些有一个坏了,也是出现这种短路;不是光电解电容坏了有这一问题;

网友:
MOS全拆还短路那是控制芯片问题拆掉。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12V供电挂的电容,可逐个拆掉测。

网友:
和修笔记本一样直接用可调电源烧鸡看那里发热就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点评):
大师要从那里烧 起,,不要起烟了

网友:
贴片电容,重点,还有MOS上管

网友:
拆电容, 遇到过很小电容导致12V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