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装不上去

楼主(2012-10-23):
显卡驱动装不上去,一装就蓝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有些笔记本显卡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显卡太新,没有支持XP等系统的驱动,但有些驱动打包会识别到,强装一个进去,结果蓝屏,但台式机上还是少机,如果你的是笔记本的话,换个WIN7 64位的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不行就是显卡可能虚汗了,

网友:
是不是HP的机子,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问问题说清楚什么显卡啊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网友:
核心虚焊了 属于常见病

网友:
不是虚焊问题!!因为我手上也有这样的显卡!

网友:
我对显卡不怎么了解 但是我遇到过 我把电解电容都换了  就好 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直找不到人解决,一起去找老师解决,,

网友:
GPU线可以加焊下,最好是重新植球。

网友:
如果是虚焊,还是重新植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