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求教CQ40刷BIOS

楼主(2012-10-23):
本人新手,液晶的程序倒是刷过不少,但是笔记本的很少刷过,没什么经验,在此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先谢谢大家!
笔记本板号是LA4111P ,REV 1.0  ;
BIOS芯片是MX25L8005M2C;
北桥芯片(集成了显卡)是216-0674026已坏,换成了216-0674024;
编程器是多功能编程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下面有图片,
故障现像:换完北桥以后,电流跑到1.8A但是内外显示器都不显示,大写字母键和数字键灯慢闪;
有几个疑问:
1,北桥216-0674026换成216-0674024要不要重刷BIOS,如果要刷的话,用官方的BIOS程序,还是要用别的程序?
2,8脚的BIOS我已经拆下来了,应该怎样插到编程器上,插错了会不会烧BIOS芯片;
下面是图片:

网友:
一般不会坏

网友:
我这个是AMD 集成的 确定好的

CQ40 AMD OK.zip

AMD 集成

网友A:
插25 24 93系列的插座,一般第一脚朝固定手柄那里,刷写的时候记得备份。

网友:
楼的编程器不错,我也想买一个,可是没有资金呀

网友B:
换的桥不对吧,或者是桥坏了

网友:
一百多大洋,也不是很贵,当初买的时候是为了修显示器的,看着功能多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桥不对吧,或者是桥坏了

卖家说是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25 24 93系列的插座,一般第一脚朝固定手柄那里,刷写的时候记得备份。

好的我试试,如果反了会不会烧BIOS呀?

网友:
嗯!楼主的编程器真的是不错啊!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试试,如果反了会不会烧BIOS呀?

这个一般不会,编程器都有保护功能吧,这种并口的刷的很慢,刷显示器还行,刷主板和笔记本 买个USB的吧

网友D:
lz刷8脚bios要有专座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刷8脚bios要有专座才能刷

座子有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插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CPU坏的多,本人遇到N多台。

网友:
楼主编程器很强大,估计配上各式各样的座子,一定所向披靡。

网友:
这板子北桥也容易坏,CPu也容易坏,1.8几这机子应该亮了

网友:
楼主 这文凭可以告诉你 没事的 记住一点 备份后面加BIN

网友:
那几个灯慢闪好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024跟026肯定是不通用的,跟022能够通用,当初试验过,因为市场上实在找不到真宗全新的026,当时想用024来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