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ED液晶显示器S22A330BW通病

楼主(2012-10-23):
我也遇到这款显示器,故障现象和楼主描述的一样,从网上买的程序,据说是改良后的程序,刷完后,能正常显示了,但是屏幕正下方烧一会局部发暗,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幕下方局部发暗,估计是LED有问题了。就像灯管一样,发光体出问题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是插口掉了,把插口加焊一下就好了,如果掉了一根线就是有一部分卜亮

网友:
我也是,上次碰到一台,背光时有时无,刚开始还以为是主板上的问题,给我修了半天,最后才发现是LED上的接口托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就这个爱坏

网友:
呵呵有时细心可以节约时间啊

网友:
上述LED接口具体是啥接口么?是VGA还是DVI??没理解

网友:
LED口,就好像LCD高压板上灯座,不过LED接口用的是排线,有机会你拆一个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