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王至尊版,串灯泡后,微亮

楼主(2012-10-23):
  都放了一年多了,今天又拿出来,换了两只2SC3320的开关管,两个C3198的推动管,(用C1815代换的).由于是二修,拿过来的时,KA7500B的12脚无电压,仔细看了半天,一修的大哥搞的,把两个与12脚相连的两个并联302的贴片,下面的铜泊割断了,还把并连的两个302电阻,一个换成了2R2.割开的就是给7500的供电线,把所有找到的坏的东西,都换上了.串上灯管.5VSB 5.01V.PS-ON 4.9V  短接绿黑线后.橙色3.3V   5V 12V输出都有点偏低.5V  4.1V   12V 只有9.5V.串联的灯泡也有点微亮发红.待机下灯泡是不亮的,插电时闪一下就灭了.
补充一下,空载时大电解的电压280V左右,两支一个141V,一个142V.我接个光驱上去,测量两个大电解只有219了.一只110V.一个109V.这个电源是主动式PFC的呀.正常吗?

此电源已修复.哈哈哈,太高兴了,明天上机测试.

网友A:
输出全部偏低了,应该是在7500到开关管这一块的问题,把7500换了,还有记得换那个LN393,

另外:灯泡微红发光,是电路正常的表现,如果是很亮的的话就是短路的,没听说过有轻微短路的。

有电阻产生回路它就有电流,这叫什么轻微短路,楼主从哪里得来这的叫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全部偏低了,应该是在7500到开关管这一块的问题,把7500换了,还有记得换那个LN393,

另外:灯泡微红 ...

呵呵,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个电源上有两个LM339,一个7500,是不是都要换掉呀.回头试试.

网友:
上面的飞的那个电阻下面本是两个302的贴片,只有一个,找不到302的贴片,所以用一个1.5K的色环,代替了两个并连的30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呵呵,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个电源上有两个LM339,一个7500,是不是都要换掉呀.回头试试.

空载串的灯管微亮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串的灯管微亮是正常的吗?

正常,不必多虑,后级如果有短路,7500B会检测出来并停止输出驱动信号,而不是说后级短路会烧前级保险管。

网友:
待机灯炮不亮你就可以取下灯炮换上保险丝了再测了!

网友C:
因为串联了灯炮,灯炮要分压,所以不足300V是正常的。

网友:
最终结果还有啥坏件没,还望补充

网友:
接电不亮电源没有起震,微亮正常。

网友:
微亮不是应该有短路吗?一闪一闪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串联了灯炮,灯炮要分压,所以不足300V是正常的。

是的,把灯泡去了,就好了.一切正常,300V低,12V 5V 也跟着低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很少 看到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电灯是多少W的,一般待机40W的灯泡是不会亮的,待机也就0.02的电流,肯定是有微短路,大电容电压也不正常,换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