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楼主(2012-10-23):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P5PL2,简单测试一下对地值,正常。上电,诊断卡不跑码显示00。945芯片组,奔腾D的U,换了一个U,加电还是不跑码。各个部分供电正常,复位信号正常,这样的问题有谁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A:
CPU供电正常?

网友:
CPU复位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正常?

cpu供电1.25V

网友:
CPURST,PCIRST复位正常,不跑码维修思路及方法:
查北桥供电,重点测量CPU时钟,有的板子不装CPU,没有供电
CPU复位,要有电压,另外触发开关时,要有跳变电压。intel芯片组,北桥旁边的汇流排第一根线一般就是CPURST脚
CPUPWRGD:全板有复位,此信号只需要打值。CPUPWRGD不正常的按照PG产生原理追查:intel/ati是南桥发给CPU,
Nvidia/sis是北桥发给CPU,VIA是其他电路发给CPU,intel主板还要检查CPU的其他PG信号:VTTPWRGD。如果是Nvidia/sis
双桥,没有CPU复位,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和BIOS工作条件,BIOS资料。intel的没有复位,查北桥工作条件,南北桥之间
线路,如果都正常,优先换南桥。AMD的CPU测量有特殊性,假负载不能测量电压,要测量耦合电容另一端0.4V-1.7V。
478,775的控制线到南桥
线:检查各大总线是否正常,包括:CPU-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I/O,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