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P35DS3L不开机当C1怎么修

楼主(2012-10-23):
此板当C1不开机,我量测了DDR电压.频率和VREF还有SMBCLK.SMBDATA..LAD信号,BIOS也刷了,别的电压也是正常的,现求还有什么可量测到问题吗?

网友:
其他都正常的话,内存条也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桥

网友:
北桥都回焊过,没好

网友:
负载供电测了吗,主供电的一半。排阻测量

网友:
量过了,还是没有用,对这板子都失去信心了

网友:
可以看看一下SMBDATA,SMBCLK的的二极体值对不对啊,CPU到北桥空焊都会影响到!

网友:
可以在量一下238pin的哪个电压对不对!

网友:
换一片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