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屏线……能什么代换。

楼主(2012-10-23):
型号:联想LXM-L17CH2

想买个代用屏线,但不知道该买哪一种——求助……。

网友:
这个应该是30针双8的,楼主具体你发下屏号看看。

网友:
上淘宝找吧 。5-10块钱一根。 多的是。

网友:
这个屏线很多啊,我也有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鼎科乐华驱动板通用屏线 FIX14S8 30P 片插双8 17/19/22寸都通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d=71162065&

我搜到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
这个用19宽屏的可以代换 一模一样的WL19AH

网友:
就在网上找一样的通用屏线就算按上去可能烧屏

网友:
网上能卖到呀。

网友:
网上买一根就可以了,但通用的线就不行了。连接主板的接口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