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3):
最近进了几个 6150芯片 价格是145元/个 但我确定不了是否全新的芯片 在此大家帮我看下 是否是全新的 谢谢
芯片
新乡华宇
5字体出现严重的少上横,镀膜也用的蓝色不正。。翻新技术不够。。鉴定完毕。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新乡华宇
新手乱说2句:1磨损,左上部分有;2字体很随意,不应该出现缺比划:1145等;3价格:11年的比我们10年的批发价还便宜。4,蓝色反光不对;5.像是镀膜上去的。。

网友:
边缘都有损坏,还想不是吧

网友:
成色很好啊

网友:
没有高手分享一下判断的经验吗

网友:
我感觉是翻新的

网友:
看芯片的边缘颜色是不很白 如果是白白净净的 那就是新的

网友:
期待大师出现,打磨芯片的判断 不好弄呀!

网友:
好新啊 应该新的吧

网友:
11年第45周,应该是新的

网友:
磨片!不是新的,晶体棱角太圆.....
同意楼主:
5.0
不悔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新的,去年产的

网友:
这种所谓新出的芯片,不改随便下结论,但看那字,做工很随便吧,对着光看一下有没有蓝光。如果有,全新的还说的过去

网友:
應該是新的沒錯

网友:
我也觉得是新的。

网友:
用洗板水洗洗,这个应该不是新的,,还不如买一个09年的,

网友:
9楼,或许靠谱点

网友:
貌似6150基本没全新的

网友:
基板很绿的话,,,全新的可能性很大,,跟原机的CPU比一下PCB基板看看,哪个绿,,,

网友:
不知道你拍照角度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芯片表面好象镀了一层东西。原装的表面有一层蓝膜
蔡珍礼
这层蓝膜怎么去看呢,还有就是测试的芯片是旧的吗,上次定了两个桥,说没有全新的,给我发测试的吧,我也就同意了,收到货后发现桥上面还有去除的胶的痕迹呢,锡珠也是有铅的,我问它怎么是旧的,它说测试的就是旧的
详情

网友:
翻新的!不要怀疑!

网友:
眼睛盯到芯片的核心位置,翻转芯片,看是否有颜色的变化,尤其是那种幽兰的感觉,拿不准备的话拿一片原板上拆下的芯片对比了看。

从你照片的效果看,打磨品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看上去是打磨的黑胶芯片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是新的

网友:
这层蓝膜怎么去看呢,还有就是测试的芯片是旧的吗,上次定了两个桥,说没有全新的,给我发测试的吧,我也就同意了,收到货后发现桥上面还有去除的胶的痕迹呢,锡珠也是有铅的,我问它怎么是旧的,它说测试的就是旧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百分百是假的,不知道你是从哪一家买的,把名点出来,虽然是假的,但是你买的还贵,我前几天130拿的真的!

网友:
图便宜了吧,,145元买11年的,难。
以后买芯片,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感谢大家的智慧,确定这芯片是翻新的。买芯片真是要多注意,防不胜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智慧,确定这芯片是翻新的。买芯片真是要多注意,防不胜防呀。

兄弟,给我加分啊。给你那么多图,那么多鉴定

网友:
从来不给客户换6100,6150,mcp67之类的。。。价格太贵又不稳定,搞不好要亏本。。。6150和mcp67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的全新的,现在nvidia还生产这些过时的芯片来干吗?难道就是为了卖给这些维修的吗?能买到一个能用的已经哦米拖佛了。。。能买到一个稳定使用的就更要看人品了。。。

网友:
你看看四周边  是不是新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货应该不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