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鼠标托尾

楼主(2012-10-23):
显示器出现鼠标托尾,有高手遇到过吗?求救中,感激不尽!

网友:
VGH电压多少 应该是VGH断线 把屏拆开飞线就能好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想是屏坏了,修复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同感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碰到好多了

网友:
咋没人采纳我的意见了 VGH飞线到测试点就OK了

网友(点评):
不错,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就如你所说,也应该如你所作才是最节约成本的维修方法。

网友:
拖影吗?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可能是比较大 不过最好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同感屏坏,响应速度慢。 修复很小

网友:
拖影是吧,肯定还是19的屏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也有可能但有的驱动也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警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