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四修机,以及对其一点分析

楼主(2012-10-23):
今天同行拿来了一张板,故障一直是光标处闪烁,据他描述客户送来以前在其他地方修过,他接手后自己没弄好又找其他人捣鼓过也没好,最后送我这来了
先查看了下外观,BIOS,北桥,以及硬盘接口都又焊接过的痕迹

查看完外观后,复现一下故障
通电,待机电流0.017,待机正常,按开关不触发。
示波器打了下 BIOS的2,5脚无任何波形

通过版号 MBX-204找到了BIOS刷入,可触发电流到1.5A停住
接外显,无LOGO,只有光标在闪烁

用示波器分别测试了BIOS 第1,2,5脚有持续波形
怀疑在某个外设档代码了

找来图纸

NINIPCI没有LPC总线 飞线

开机代码如下

跑到B2后卡住

从代码上来看问题可能出现在硬盘部分。
看来上几家拖焊硬盘接口是有原因的
打了C733到C738等几颗硬盘接口到南桥的对地值

值很正常

从图纸上看
ICH9的SATA模块除了数据线和测试点外还有 clk_pcie_sata#和clk_pcie_sata一组时钟信号,此信号是由时钟芯片过来的

打了下时钟芯片的28,29脚对地值,发现值不太一样

所以直接将主板仍BGA上把南桥给焊了,焊完后接外显,LOGO出现挂硬盘后能正常引导
因为同行拿来的是裸板
所以无法用内屏测试,给他送过去后用自带的LED测试
结果发现无显示

我用表笔测了下第4 第5脚无任何电压,没有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
因为还有事就直接仍他那让他自己捣鼓

没过多久他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曾经动过LCD1这个跳线开关,后来自己找了张主板的图片比着调了下现在已经显示了

我翻了下图纸

发现索尼的机器大部分都有这个跳线
通过修改此跳线可以识别不同分辨率不同规格的液晶

此信号去了南桥的 SATA GPIO部分
此部分的信号都是厂家都是自定义的,此南桥用的是ICH9
我又翻了一下索尼ICH7南桥的图纸,此信号去的也是SATA GPIO部分
ICH6的图纸去的是南桥的 MSIC GPIO部分

我自己的理解,通过修改LCD1接口的高低高电平,告知南桥的自定义脚
南桥通过I2C总线读取屏上的码片是否与设置一致

以上分析纯属个人言论希望真正懂得的人来拍砖

扩展阅读
南极宝宝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334-1-1.htm
l

你的技术突飞猛进啊
好像LPC总线下的BIOS,待机上电均有波形的,?? 图中的看不到有飞线的痕迹。
奇怪是第一个故障前三家怎么就没搞南桥呢?

/:)清风陈锋 + 5

网友:
很牛很给力

网友:
很牛叉,思路很清晰。

网友:
四修,之前就没有人刷过BIOS??

网友:
这东西好多代码都不能识别的,比如D1,D2,D3

网友:
没理由上几家知道不过外设的故障原因而不去干南桥啊,想不通

网友:
还是南桥的毛病 之前都没有换过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主说的 既然北桥都加焊了   没理由不搞南桥啊    一般这样的问题不都是搞南桥的吗   个人认为

网友:
这个诊断卡 不飞线吗?

LZ回答下 这板子上我貌似没看到飞线呀

网友:
很详细!很给力!

网友:
不错,遇到这种机子我就搞不定,因为我没有编程器,给老板打工,没有就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楼主用的代码查询工具分享下!

下载完成了,好像打不开哦....

网友:
确实牛逼,这种问题一般人解决不了

网友:
看看牛人的实力。

网友:
楼主很给力,SONY的机器不好修,思路正确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很牛;这种都搞得好

网友:
好厉害呀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小鬼子就喜欢搞这些小小的开关,我昨天搞了台NEC的可以亮机重启就不亮,小开关给我推上推下的现在都不知原位了,故障还是一样,做三次桥了,郁闷

网友:
SONY跳线我吃过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