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联想L2060wa望料灯管支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2-10-23):
修这种显示器,有十台九台都是灯管跟那个塑料架烧焦了……弄弄超麻烦,换灯管架也没有的换—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把烧了的那头剪掉,直接换上新的灯管就行了。换完一般就是烧了那两个角有点暗,没办法,背光板都烧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