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问题会不会导致电流正常,不亮机

楼主(2012-10-23):
如题。显存问题会不会导致电流正常,不亮机? 南桥故障会不会?
问题

网友:
电池正常肯定会亮机,只要不亮机,电流都不能算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好纠结啊,回家学习

网友:
会引起不亮的

网友:
显存问题一般会引起花屏,六分屏

网友:
显存引起的不亮机很少

网友:
好像一般引起花屏的多

网友:
不会吧 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