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 能用来拆换 A4处理器吗?

楼主(2012-10-23):
求曲线和方法及注意事项。 看网上都是用的白光风枪,不知道CF260 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订做专门的风做,或者在芯片旁边电路部分贴上很厚的铝箔胶带,曲线的话就用普通英特尔的,风量调大些。底部记得也得贴铝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