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待机0.002A 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2-10-23):
进水,清洁后裸点待机电流0.002A,请高手帮忙

网友:
联想这种没见过坏的   可以刷下biso

网友:
进水机器,清洁后能亮,加焊后就出现这状况了

网友:
楼主没事找事做啊,,加焊什么啊,,,,加焊了哪个芯片,重新再杀那个芯片,,看看是不是没杀好!

网友:
没弄芯片,就是弄了一下电阻,

网友A:
再烤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烤一下试试

没弄了,他们拿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