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B的7脚无启动电压

楼主(2012-10-23):
有一个交换机的电源UC3842B的7脚无启动电压,有可能哪有故障?300V直流电压有。

网友:
查起动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启动电阻,大概是100K(也有用200K) 1W

网友:
7脚的对地电阻正常的话就是启动电阻了,电阻小了就是3842坏了

网友:
启动电阻正常的话,估计是3842坏了。

网友:
测量启动电阻阻值如果正常,可能是3842坏了,可以把它焊掉再量7脚输入电压看是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