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嘟嘟嘟嘟嘟嘟嘟 7声报警不显。

楼主(2012-10-23):
DELL M4010 嘟嘟嘟嘟嘟嘟嘟 7声报警不显。整机电流跑到1.37A 停了

网友:
    遇见过。  看看是不是显卡啊。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风枪吹显卡看看

网友:
北桥。 碰到过

网友:
BIOS。以前把BIOS清空了装上就是七声。仅供参考。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能够分享。

网友:
不装电子,是8声报警。。。自动开机,加三修机,加热显卡后,外接能显示,跑1.6A停。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我也遇到过。是显卡导致内存不过的。

网友:
加焊显卡后,故障依旧。。。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报警八声,按F1后,花屏。

网友:
楼上,还有把BIOS程序清空来上电的主,,,,真是闲得蛋痛啊

网友:
换新的显卡后,修复,,,,,,新显卡才35¥,太激动了~

网友:
祝贺你啊  兄弟

网友:
DELL的机显卡也报警,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朋友们,给评下分呀~~~评分,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分的~

网友(2012-12-11):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我修几台了

网友:
北桥。7声报警是检测CPU问题。北桥出问题就会检测CPU出错。

网友(2013-03-21):
桥空焊了哦。。。

网友:
北桥 216-0752001

网友:
显卡216-0774008
北桥216-0752001
这两个东西都爱坏,都备点吧,几十元/个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报警8声换显卡电流还是停在1.25左右 外接也不显示,谁修到过呢

网友(2014-07-01):
看到这个就头疼,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
这机器不懂纠结吧!干北桥,修过不下20台。加焊就好,有的用不住。

网友:
我也是干了北桥,干好了一台有报警的,不知道楼主的机子电流是到哪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换显卡不能只加焊或者吹

网友:
这个机器谁修谁知道哈哈哈

网友:
这机子北桥显卡都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不定 的哦那个
你的头像需要换换 违规!!!

网友:
应该是过不了显卡吧。。显卡电路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干显卡吧,干了不行干NB

网友:
什么显卡 这么便宜?

网友:
七声是北桥

网友:
北桥,没别的了

网友:
哎。7声干北桥,8声干显卡 依次加焊显卡桥,加焊无果放弃维修

网友:
检查屏或者码片

网友:
直接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