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啊 HP pavilion G4 cpu复位有了但是还有两个电感不出电压

楼主(2012-10-23):
                                  今天早上接到客服一台机HP PG 4 板号是DAOR13MB6E0;开始拿来开机电流1.4A左右 去量电压发现cpu电压都没有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流啦 ,心想应该是有那里短路了,去量各电感的对地值 发现5v微短,拆开电感分前后,用烧鸡法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发汤。换好芯片上U加电 ,蛋疼的问题来了 ,电流只跑到0.6A左右。去量电压cpu电压野出来了。在量发现有两个电感没有电压PL24&PL26.这下就没有头绪,去量了一下复位PCI-E,cpu复位都正常。复位都有为什么会有电感不出电压啦!本人是新手对I3.I5的时序不怎么熟 求老师。高手们帮忙看下

网友(2016-09-15):
这个G4的机器  还是放弃吧   毛病太多  真的

网友:
HP这个机器也难修呢

网友:
这个机器也难修

网友:
G4 的BIOS坏的多,修到很多不触发刷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