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主板 不亮求

楼主(2012-10-23):
主板是技嘉  N 68主板   跑码不过c  3

网友:
内存 显卡换换   要不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要么BIOS。   换内存不得就刷BIOS,。。。。。。。。最后没办法就是桥了。

网友:
换内存了吗?  内存的VDD VTT SPD VREF都测了吗?

网友:
内存换了好几个   BIOS  也刷过还是依旧    供电正常   就是找不到信号    求信号怎样找啊

网友:
内存不过啊 电压。。内存。。。桥。。。有的CPU也可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少打了几个字 有的CPU不良会导致不过内存,遇见过 只是比较少

网友:
谢谢大家    这个也弄好了    是电源坏了

网友(2013-01-03):
电源能扯到不过内存????????????

网友:
我第一反应时桥,没想到是电源

网友(2013-02-07):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AMD的cpu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3-05-09):
应该是与CPU有关,不大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2013-06-19):
我遇到过 USB不能用 换了电源就好了 还折腾了我一天!!

网友:
c3貌似在内存阶段,果断换内存,不行就要动桥了!

网友:
供电问题,学习了,有时还要是要用好点的电源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