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正负极接反 能烧坏屏?

楼主(2012-10-23):
一客户的显示器因为电源接头松动就自己拆开把适配器直接跟里面的线接在一起了  正负极接反烧了高压板上的一个管和一个保险还有驱动板上的一个管  拿来后我把这两个管换完以后直接点亮正常显示无信号 点了不到1分钟就花屏了 然后就白屏怎么都不显示了  换了驱动板还是不行  是个22的显示屏  后来找了个驱动板刷了19的程序能发现液晶面板上的显示其实并不是全白  而是19那么大一部分能看到和没信号的部分不一样(颜色不同)  是屏上的什么东西坏了  是不是MST7352A-LF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什么地方能买到  淘宝上就一家有 至少5个才卖。。20多元一个。。。

网友:
22的 你烧19的 肯定不行..

网友:
要上同型号的才行啊 不会烧屏的

网友:
一失铸成千古和那!电器啊,不懂不能乱碰啊!伤不起!!!

网友:
你可能理解错了  是刷22的不好用  白屏  然后我才刷的19的  因为之前有试过用19的点22的屏  会显示出19显示器那么大的一个图像    旁边多余一块没有东西  试这个屏的原因是试下有没有反映  对比一下两边的颜色能看出来  结果是19那么大一块区域的颜色和旁边不一样  说明有反映 只是没有颜色  比旁边的纯白稍微暗了一点  肯定是屏上有问题了  屏上的什么有问题就没不会查了

网友:
查下屏电路上的保险有没烧了,升压有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