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BIN文件怎么刷啊

楼主(2012-10-23):
经常看到论坛有刷下BIOS就解决问题的贴子,于是乎到淘宝上进了块多功能编程器经过一翻拆腾算是会刷写了。不过都是把BIOS芯片内的文件备份出来再刷进去,正好手上有块板各路供电都还算正常只是PCI A15脚复位在插诊断卡的槽上量是3V没插卡的槽上量是3.3V,IDE的第1脚也只有3V电压想先刷下BIOS看看到顶星的官网下载了个BIOS文件发现他是V14的后缀名(新后没刷过)弄到编程器上一刷就报错现在想刷回原来的也不行了好像擦除不干净。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啊!感谢!

网友(点评):
技术决定一切

网友:
不会用,我用的是580U升级成3000U的,没有你说的故障,所谓,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你有刷过不是BIN的BIOS文件吗

网友(点评):
我刷的很多都是非BIN的,什么格式的都能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有刷过不是BIN的BIOS文件吗

你那块编程器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在迅维买的,买了好几年了,基本都能刷,当时貌似1700,座子100一个

网友B:
问下你那个编程器可以刷内存的biso吗   功能强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有刷过不是BIN的BIOS文件吗

我这个可悲剧了先以为芯片是坏的连续刷了三块芯片,第四块芯片刷本身备份的文件没问题把那非BIN的文件刷一次报错后把后缀改成BIN还是报错想着刷回原来的程序怎么都刷不过了

我老板也是淘了一个这编程,看着NB,但一直都用来刷24 25的多,发现认不了PLCC32的BIOS,已返回上家检修了,刷写速度也不是很快,还不及那单刷 24 25的小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那个编程器可以刷内存的biso吗   功能强大呀

是的,还能刷液晶不过就昨天今天玩着的感受这东西很垃圾说明书简单到让你不懂,打电话到厂家技术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块编程器多少钱啊

果然好东西跟我这个价差十倍有余明天再跟厂家技术部联系一下不行退了

网友C:
上百度上找,,一般BIOS文件是 BIN  ROM

网友D:
主板的bios,。rom的改下名字刷就可以了。主板的bios其他的没有吧 就是bing  rom的吧

网友E:
编程器我建议还是用XELTEK的  你那编程器真的不行  我以前就用过   技术  软件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基地有500P 这个机器维修就完全满足了

网友F:
好像都可以刷啊···

网友:
可以改格式?··

网友:
这东西太复杂了,我直接买的海口鑫工的感觉还蛮好用,你试下吧后缀改为.bin看行不行,印象中我这样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可悲剧了先以为芯片是坏的连续刷了三块芯片,第四块芯片刷本身备份的文件没问题把那非BIN的文件刷一 ...

有升级过39 49之类的BIOS吗,我那个顶星的BIOS后缀跟本不是BIN刷坏几块芯片了

网友:
你哪种我买过,现在基本上市放在柜子里没用过了,用不上,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百度上找,,一般BIOS文件是 BIN  ROM

官网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bios,。rom的改下名字刷就可以了。主板的bios其他的没有吧 就是bing  rom的吧

主板的BIOS我那块顶星的你看了后缀是V14,没改还好能写回原来芯片的改了BIN之后再想刷回原来的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程器我建议还是用XELTEK的  你那编程器真的不行  我以前就用过   技术  软件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基地有 ...

刚到手也不知道是*脏话*作不对还是东西真垃圾反正说明书真就看不明白,电话厂家技术员也说不出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都可以刷啊···

试过好几片同样的芯片了现在已经摆起四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