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没搞定

楼主(2012-10-23):
  客户打电话上不去网,过去一看,路由上网的,右下角连接有问题,感叹号,接受数据为0,获取不到IP地址,别人家里正常,把机器带到别人家也正常上网,更换路由器插口故障依旧

注意:网线是质量很差的线,最差的

第二天带网线测试仪,水晶头,钳子过去。一测  第3跟网线不通,由于百兆网线只用到一二三六四根线,于是调换线序,第三根和第八根调换位置。调换好以后仍旧感叹号。重启电脑   ok!!!

  过几天客户又反应,开机以后,要重启才能上网。于是晚上抽空去看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冷开机不行,重启一下就ok了

  于是打开网卡配置,网卡速度是自动 10M半双工  ,于是强制调为百兆,不如意料,右下角变成叉叉了,

   又强制调为10M半双工,连接上了

  但是要想正常使用,除非每次开机再重启,或者调成100M 再调回10M 很是麻烦,换网线更麻烦,要穿天花板。诸位大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呢,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换网线能弄好的呢!

网友:
检查网卡看看、、、、

网友:
没办法哈,将就着用吧。除非另拉线的哈。

网友:
你为什么不选自动协商看看呐

网友:
别想着用差的网线拉长降速到10M用,掉包都能掉死人。想稳定 老实拉好点的网线吧

网友:
好东西用的不会错

网友:
换标准线是唯一的出路了。

网友:
你改成10M全双工用就行,我遇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线太长或太差都这样,有些RTL的网卡都这样

网友:
用好一点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