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修LA-5091P待机电流偏高

楼主(2012-10-23):
接一DELL小本,板号LA-5091P,顾客反应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最小化加电,待机电流0.15A,按开关无反应,电流0.15A明显偏高,用手摸PL12 PL11处温度偏高,请出我新买的优利德示波器,实测PL12后极电流波形明显成波浪线状,将PL12 PL11处的大滤波对换后,PL12电流波形明显平直了许多,故障点很明显PL12后极的大滤波失容,更换后,再测待机电流0.02A,按开关电流一路欢唱至亮机,此机修复。
附图1失容时的电流波形:

附图2更换电容后的电流波形:

补充内容 (2012-10-24 09:13):
谢谢关注,可能是我没有写清楚, 先对换是为了确认PL12的电容是否失容,确认失容了再找料板对应规格的电容来换掉失容的那一个电容。兑换比直接找对应规格的电容要快一些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网友:
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嗯!好的工具,效益就是快啊!

网友B:
普源的示波器怎么样    安泰信真的不行

网友:
PL12 PL11 是什么东西?电感?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会用烧机大法。一样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12-10-30 08:43):
只要电流偏大,泥腿子烧机大法都适用。

电容失容 烧鸡能烧的出?
永远别忘了神一样的烧鸡大法,哈哈

网友D:
待机高是那个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
波波好东西呀,楼主的啥型号?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点不认同:
将PL12和PL11处的电容对换,
你PL11的电压怎么样了?也是杂波比较大吗...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未用过示波器,但有图有真相,学习了,看来要备个示波器了。

网友F:
不明白为什么楼主要把电容对换,为什么不直接把电容直接换了再说呢??

网友:
不错,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维修都行?是对换还是全换?

网友G:
手摸到此板难受之处,抓到此板激情之波。直接查抓系统供电。快准狠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羡慕中。。。

网友:
高手呀,修的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高是那个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吧。

谢谢关注,您分析的很好

网友:
谢谢关注,刚开始对换是为了确认是不是PL12的电容漏电,确认了以后,当然要将那个失容的电容换掉。PL11的电容因为没有失容,没有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为什么楼主要把电容对换,为什么不直接把电容直接换了再说呢??

谢谢关注,先对换是为了确认是不是PL12的电容是否失容,确认失容了才找料板对应规格的电容再换掉失容的那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点不认同:
将PL12和PL11处的电容对换,
你PL11的电压怎么样了?也是杂波比较大吗...

谢谢关注,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写清楚, 先对换是为了确认PL12的电容是否失容,确认失容了才找料板对应规格的电容再换掉失容的那一个电容。因为对换比直接从料板上找对应规格的电容时间要快一些。所以才先对换来认问题,然后再找好电容更换失容的电容

网友H:
感谢楼主,是否可以说一下,用示波器测试电感输出电压,对示波器的具体调整参数,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可否告知示波器如何设置来测试电感的输出电压,谢谢了

网友:
我也很喜欢对换去判断,关键是快

网友:
用上示波器维修比较直观,问题容易找

网友:
好的工具就是好啊,楼主买的多少钱呀,我也想买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会用烧机大法。一样的效果

支持下,烧机节约资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摸到此板难受之处,抓到此板激情之波。直接查抓系统供电。快准狠

兄弟你文才很好,搞维修肯定也是一把好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是否可以说一下,用示波器测试电感输出电压,对示波器的具体调整参数,谢谢。

谢谢关注,对于您的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具体要看您所使用的示波器的说明书,以我上的图为例,我当地调的是1V/格,3。3就是3格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关注,对于您的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具体要看您所使用的示波器的说明书,以我上的图为例,我当地调的 ...

好的,谢谢回复,我再看看。

网友J:
pl11  pl12是什么电路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有利器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pl11  pl12是什么电路上的啊

谢谢关注 系统供电

网友:
非常好的案例!
可惜楼主没有说明对换滤波电容后PL11上测得的电压及波形。

网友:
示波器的用对时,事半功倍呵

网友:
有了示波器,的确有很多可以修,比如看BIOS 波形 晶振启振

网友:
很明显么,这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K:
摸 应该比波波修还快吧

网友:
呵呵 我用烧鸡也秒杀短路! 但是楼主分享精神难得可贵

网友:
楼主的内功很深厚啊,不走弯路

网友:
神器还不会用呢

网友:
学习了,明天我也试试示波器

网友:
这个示波器 打 有的人 一般打不出来。要打方波才是最好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源的示波器怎么样    安泰信真的不行

老大怎么说?打算买安泰信的。

网友:
有利器还得会用呢

网友:
两个图是不同,但是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上面那个图是M5\下面那个是M2,难道说这样抓到的信号一样吗?不太明白,请指教!!!

网友L:
楼主怎么来的思路,这种现象怎么一下子就想到,测电感波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摸 应该比波波修还快吧

这个板的PL12 PL11紧挨在一块,且电容是轻微漏电,摸,不好确认故障具体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怎么来的思路,这种现象怎么一下子就想到,测电感波形去了

谢谢关注,因为PL12 PL11距离很近,用手摸此处温度稍异常,当时因为机器为待机状态,用手摸南桥 EC 网卡温度都无异常,所以想到可以是此处大电容漏电,测是否漏电,用示波器看波形比较直观一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大家说模拟示波器好用,还是数字示波器好用呢

网友:
使用的是安泰信的干扰很大估计没楼主的那样精确

网友M:
示波器的画面是怎么截成图片的?

网友:
高手,但 我不明白 ,PL11和12是哪个供电的电感???为什么先查这里????

网友:
不错,我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N:
这种事,还真没见过,有也是极其少见吧,让楼主给碰到,真是你的运气

网友O:
这个问题不复杂    ,或许是个巧合    因为电容坏了的话    应该不出  5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的画面是怎么截成图片的?

示波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的,一键COPY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不复杂    ,或许是个巧合    因为电容坏了的话    应该不出  5v才对

谢谢关注,也许就是一个巧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事,还真没见过,有也是极其少见吧,让楼主给碰到,真是你的运气

谢谢关注,这种运气还真不是天天都有

网友:
这一示波器多少银子?  是不是200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