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无奈的RT9214 高手给你意见啊

楼主(2012-10-23):
一个富士康945的主板   内存没有电压   RT9214的组合,1脚12v   5脚12v   6脚0.8v   7脚1.7V
和好板子对比1脚的电压低   换过了芯片 , 上下管  还是不行   我感觉就是1脚的电压没升上来
1脚经过一个电容和8脚相连没有图上说的电阻  这个电容也换过了  ,没有办法了   这种问题过一段时间
就会碰到一次,每次都没解决。好想得到答案,  版主给点思路啊

网友:
忘了说了  2脚的输出是1.3V    4脚是9.5V   把好板子的芯片和管子都还在这上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好像上面的电压值是正常的呀,1 和5脚12V,7脚在0.4V以上

网友:
注意是不是负载把这个电压拉低了。如果芯片和MOS管均已更换考虑负载

网友:
升压电容和二极管是否正非常

网友:
哥们儿,看情况9214是好的,供电脚连FB反馈都正常,可以查一下SLP_S4这个信号, 是由5V系统供电输入,一端进南桥,另一端输入内存电路,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芯片本身电压为12V的时候  就不需要升压电容了   只有当芯片为5V时  不能推动MOS导通 芯片才需要自举升压   还是检查一下那个D吧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 由SLP_S4J高电平输入开启.      附上此板内存供电及负载供电电路图.讨论经验

网友:
一般来说,内存供电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吧,我看过些图片,从来没发现内存供电除了PWM,和上管主供电之外,没有和外部连接的地方啊,你有图的话,我看你是要查查有没有哪里线跟他连接然后拉低他了。
你测了PWM各个脚都有电压,7脚又大于0.4,应该是没有问题,回来要做的,测一下反馈脚6脚上的是不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造成反馈过低了,再测上管D极是不有有5V进来。

网友:
第7脚输出1.7V电压,说明芯片已经工作了,电压值基本正常,在理想的情况下,你的板子RT9214的供电应该是12V,当VOUT输出为0V的时候,1脚应该是12V,当VOUT输出为1.7V,即电容与8脚相连的一端电压上升到1.7V时,与一脚相连的电容电压值也应该12+1.7=13.7V,可以尝试换一脚的外围元件,不排除你座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上这位老哥,向您请教下。楼主的这块板,9214的条件供电基本都正常了吧,反馈6脚的电压0。8也正常的呀,         会不会就是5V系统供电产生SLP_S4J分两路一端进南桥,另一端用来开启内存的线路中元件有损坏啊。(前两个月遇到过没内存供电的,想了很久,研究了几晚上,弄懂了一点).
就内存9214这还不太懂,查百度找翻译, 7脚好像是起过流检测和开启的,楼主测的是1.7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望哥们说下9214的工作条件,小弟还不太明白.  再此谢谢了!

网友A:
版主大哥,输出的是1.7V,跟8脚电容相连电压还相加, 12加1.7.就是13.7V,  这个不太明白,还望大哥帮忙讲解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拆电感,看电压升上去了没,后级短路会这样,还有看下滤波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哥,输出的是1.7V,跟8脚电容相连电压还相加, 12加1.7.就是13.7V,  这个不太明白,还望大哥帮忙讲解一 ...

忘记了一点,这个是12V的电压值,是不需要自举升压的,1脚12V属于正常值,只有在VCC供电为5V的时候才需要自举升压来推动场管,自举升压原理,比如内存供电,5V供电,发出的驱动电压最高也是5V,D极是5V的话,G极5V只能导通个比如0。8的电压,不够内存需要的供电,自举端升压后再为芯片提供更高的电压去驱动场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哥,输出的是1.7V,跟8脚电容相连电压还相加, 12加1.7.就是13.7V,  这个不太明白,还望大哥帮忙讲解一 ...

用电容升压,你不明白?  比如说电容一端是0V ,你加12V,当然电容对地电压就是12V ,但如果0V变成了2V,那么电容另一端电压就是12+2V=14V,这是简单的升压电路。凡PWM供电基本都会有一个升压电路来提升上管的驱动电压(即BOOT脚电压)。

网友:
这是内存双路供电!你这不会是支持两种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升压,你不明白?  比如说电容一端是0V ,你加12V,当然电容对地电压就是12V ,但如果0V变成了2V,那么 ...

BOOT脚自举升压比VCC高才能开启吧,如果是12V直接进就不用吧,然后相位检测再接12V供电进来的电容,是1.8就是5V加在一起.8V吧.

网友B:
你查下管控制脚,看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说明后继有短路,重点检后继吧。 没有电压的话,检查两个二极管及1和6脚想连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管控制脚,看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说明后继有短路,重点检后继吧。 没有电压的话,检查两个二极管及1 ...

D40和D42吧, 就是所说的双路供电,  12V和5V系统供电.

网友:
今天来了   吧电感拆下去了   上管出来了3.5V   看来真是后级有问题啊
内存槽子会有问题么  后面就几个电容   都换过了

网友:
全板对地没短路吧。!比如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