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B450笔记本主板的屏接口定义

楼主(2012-10-23):
我想在这台机器上加个内置摄像头,从U口拉吧,不好,占用一个U口,想想好多带摄像头的机器都是从主板的屏线处接的,不知道这台机器的屏线接口定义,也不知道哪两脚接内置摄像头,多谢指点。

网友:
我也需要,急需

网友:
英雄在哪里?我们的雷锋在哪里?帮个忙,或者给个提示,我们不是饭来张口的一族,我们是新手,帮忙给个提示,或者指点一下哪儿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愿意交易的条件您提我的QQ780208276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搞懂这个问题。

网友:
我没有  帮楼主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