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V 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10-23):
网吧拿来一块昂达N78V 主板,今天下雨没事做。就拿出来研究一下。开始开机掉电,就拿到BGA加焊。冷却了加电不跑码,一测CPU供电0V,月饼视频讲过测三大条件VCC EN  VID 还有一个PG 5V 12V 1.08V 不正常 PG 3.3V也正常,我再了一下 BOOT 有一个0.8V 升压不正常 。那BOOT1连接在2.2电阻。发现该电阻无穷大,找到问题了,换了CPU供电0.84V出来了呀!跑码到 E9 E0就不动了,就不信试这刷BIOS好了。我BIOS分享给大家呀!第一次发点分呀

昂达N78V 512KB.bin

网友:
你加焊南桥?还是北桥,也没写,下次记得写上。这次放你一马不写清,视为误导,扣分

网友(点评):
AMD的板子,单桥的多

网友(点评):
N78的主板有南北桥,是我见识少了,还是你的知识长了哦

网友:
经常第一印象NV的桥虚焊的多,也试过几次NV的桥刷bios好的。

网友:
一天学一点,生活更多彩一点!

网友:
pg是最后的信号哦。。。。
是正常有了CPU供电后才有的PG。。。。

网友:
这个ISL6566 PG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我查3个自举升压,第一不正,另外两个都是12V,原来第一个BOOT外接电阻无穷大呀

网友:
,单桥多,也要写出来嘛,不小心,AMD那天又出个南北桥呢

网友:
要是 饼哥   可以把 时续  跟信号什么的 发到我QQ就好拉。2277355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