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

楼主(2012-10-23):
今天修了一块联想939的板子,刚开始不跑码,把北桥加了下汗,跑50,测内存总线2.6v,正常是3.3V,可由于插槽挡住看到不线往哪跑,跑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总线跑到哪,由于时钟是集中在桥的,忙了半天,上网查了下,说是桥或者U的问题,桥加焊过了,不会是U吧,赶紧另找了个U来,上U,开机,哈哈,跑马卡溜溜溜溜,屏幕显示出LOGO,唉,够蛋疼,不换U,搞死人。。。

网友:
AMD的板子都是CPU控制内存的,不跑码早就该先换CPU了嘛

网友:
呵呵  现在的U也不行啊

网友:
昨天接了台华硕的板,也是跑50,我刚拆出来,手贱去拆北桥散热片,把北桥晶片弄烂了,报客户换板,结果还是跑50 ,才知道是U坏了。fuck

网友A:
像这板子一般是U的故障概率很大,换一个就好啦!

网友B:
把北桥晶片弄烂还能跑码?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板子一般是U的故障概率很大,换一个就好啦!

不过U跟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单桥

网友:
U原来也这样容易坏啊,我还以为u不超频加压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北桥晶片弄烂还能跑码?神哦

亲,是在机箱里跑的, 然后我拆出来才弄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