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适配器正常。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2-10-23):
修了几次这种情况的机器大概总结下供大家分享。
用适配器正常,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充电不正常说明主板除了充电电路其他一切正常
首先排除VIN到BAT+这一段电路问题后 就是充电电路了。
充电电路不工作一般是SMBUS  没有读到充电电压和电流导致的不充电。而导致这个原因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EC
2.BIOS
3.充电IC
4.就是SMBUS线路的问题。因为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是EC  通过SMBUS上的16位电流电压控制信号来得到相关信息对电池进行充放电的。
所以一般不充电就是以上几种问题了
请大家看完之后多多加分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