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之L600 USB接口不能用,如何修?

楼主(2012-10-23):
东之L600 USB 接口,接鼠标正常,接其它设备都不能用,但有时正常。
维修过程:1。测供电都正常。
               2。换HM55后,故障还是一样,有时正常,不正常时,鼠标照样可以用。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首先飞一根5V线保证供电正常。再次就是查下根时钟数据线  波形和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主要查上拉电压因为你的是有时可用有时不可用你换过桥之后肯定就是时钟和数据的问题了 最后查下接地脚是否完全接地。如果修得好的话赏点分 谢谢了

网友:
USB的供电电流不够引起的吧,,,鼠标要求 的电流少,所以正常,,,,或都查查桥的USB模块相关电路

网友:
好了没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笔记本,有结果说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桥肯定没有问题,之前的桥也是这样的故障,不可能两个桥一样的故障。5V供电是正常的,但有没有问题还要再测试,不过视频头供电是3V的,它也是不正常,现在想测48M 的USB 时钟,但这个板没有的,奇怪了。

网友:
看图纸吧每个USB   都有48M  时钟 的 要是真没有要不 是桥到USB  连接有问题要不就是你换的桥是坏的 碰到黑人了

网友A:
还有 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你的USB  口弹簧片是否没弹力了  别一味找电路故障

网友B:
看一下旁边的大电容,是否OK...

网友:
所有借口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你的USB  口弹簧片是否没弹力了  别一味找电路故障

三个接口一样问题,还有视频也有问题,肯定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旁边的大电容,是否OK...

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既然鼠标能用,说明南桥应该是没有问题滴,故障应该是供电或接口的问题

网友:
供电那个IC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南桥与USB  之间相连的电感电容有无问题正常阻止400到700  看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有关南桥中USB模块的一些信号,USBOC#,USB BIAS,还有南桥USB供电都查过都没有发现问题,另外USB 48M的时钟,HM55芯片没有的。最后没有办法,在CPU供电加了2个330。现在开关几次都正常了,难道真的是CPU供电电容的问题?今晚再试几次,明天给大家答案。

网友:
CPU 供电和3V,5V,加了几个330电容,故障还是一样。真的不知怎么修了。一会再写了EC。

网友:
USB好CPU供电没有关系,U盘插上之后5V供电还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断线啊?曾经试过一台是断线引起有时认不了硬盘。大概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5V供电没有问题。
现在的故障是USB接口,(全部接口)有时不能用。一般开机能检测到,进系统就能做,不关机一整天都没有问题,但有时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用了,反复开关机几次有时又行。
换过的地方有:1。HM55,2。写过BIOS,ec BIOS。3。5v供电没有问题。4。HM55 USB部分的外部电路查下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看下南桥有一个信号,以前在哪个贴里有看过,你搜下

网友:
换一个HM55肯定要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