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 st9250410as匹配的磁头

楼主(2012-10-23):
原来的盘是摔了一下,敲盘,什么也不认,拆来一看,头坏了,就买了一个换上了,换上后不敲了,
接在移动硬盘盒上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  ST9250410as (原来是什么也不认),
但在磁盘管理里面什么也看不到了
打开我的电脑也看不到分区。
用diskgenius 看到的是 空闲 点击搜索分区,跳出是0磁道损坏,跳过,马上出现7磁道损坏什么的,我不停的点跳过,就不停的跳出XX磁道损坏,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请高手指导

我自己盘的参数依次是
momentus 7200.4  250GB
s/n: 5vg9nvk7
st9250410as
p/n: 9hv142-037
fw: d005sdm1

买来的盘的参数,是
momentus 7200.4  250GB
Sn 5vg73c91
st250410as
pn 9hv142-022
fw 0006hpm1

网友:
磁头是匹配的,有坏道很正常,因为,无法避免灰尘和划伤,需要用DE等提取数据,。

网友:
希捷的磁头是最容易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