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键盘不行

楼主(2012-10-23):
有台东芝A80的机 拿来说键盘不行 测了一下 上下左右键不行 换了键盘一样 EC换过 搞到没办法了 就跟客人说换板 现在换了板还是不行 郁闷       那位大侠遇到过?  指教下

网友:
换板不行,就是键盘啊,,,难道说,换了主板+键盘,,那4个键还是不行????会有这种可能性吗??难道除去主板和键盘外的其他外设???

屏的问题??硬盘引起的键盘按键不行???看看EC还接了什么外设,,都拔了看看,,就不信找不到原因,,,光驱呢,,,

网友:
键盘接口没插好吧
再不行就把键盘查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开关机一次,再把键盘取下来,装在有问题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A80是白色键盘吗  楼上说的对 都把外设拔掉在试试

网友A:
那楼主还真是够衰的啊

网友:
裸板是的  换过硬盘 进BIOS上下左右都用不了 就接屏和键盘   进BIOS接USB键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还真是够衰的啊

衰到透了   郁闷

网友:
搞好了   最后还是换键盘好了    要黑色的